楼主(2022-09-20):
      此故障出现在一台绞线机上,整机由一台90KW电机带动收线盘转动,一台90KW电机带动绞弓旋转,连接方式均为齿形皮带,2台电机参数相同,都带编码器,型号相同,中间控制部分有一台变频器充当计算器,对编码器反馈的信号进行计算,从而实现恒张力控制。当时发现设备异响,检查发现是带动绞弓旋转的三相异步电机90KW发出的异响,这个异响产生时电机在低速旋转,停机手动转有点紧。后来更换了电机轴承,试机后发现电机震动特别大,异响还是像轴承坏的那种响声。此电机带了一个2048脉冲的编码器,由变频器构成速度反馈的闭环控制。现在脱开编码器后,采用变频器V/F模式对电机进行测试,测试速度200r/min,测试电机震动正常。故认为是编码器及编码器转换的板卡有问题,因无备件,想用示波器测波形,看能测出好坏不。
     现想向大家请教的是;1.这个异响的来源判定对否?2.用示波器能否判断编码器的好坏或者大家有什么简便易行的办法,分享一下。

网友A:
三相异步电动机需要调刚性吗?

网友B:
变频器调谐

网友C:
重新自整定一下

楼主:
关键我们只是更换了轴承,转子都没有从电机中取出,只是拆除了前后端盖。所以还有自整定的必要吗?之前运行都是正常的,所以电动机调刚性也就不存在了,现在试机还是脱开负载在试。

网友D:
编码器换了吧,然后变频自学习

网友E:
这个要现场才能判断,抖动源要查清,不要因为座子螺丝松了抖动去找电气方面的原因。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编码器今天到货,已经更换了,更换后抖动现象消失。具体运行还要等明天试机,

网友F:
等待楼主的最终总结报告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总结报告,就是编码器损坏造成的。更换后已经造成开机5天了。
  • 下载积分:+5(guochunyi) 好贴好贴!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总结报告,就是编码器损坏造成的。更换后已经造成开机5天了。
我以前处理川佳切纸机切刀伺服电机时,常遇到呢种情况;更换公司的编码器后便正常。若是更换非公司的编码器,时运转不正常,找不到原点。因川佳公司的编码器处理过的,你若在网购西克的回来直接安装上去,是无法正常使用的。前几天没注意到呢贴!

网友C:
哪个厂商的变频器?我记得西门子、ABB都有编码器故障报警的

楼主:
楼上大侠好,是派克的驱动器。

网友H(2022-11-11):
学习中谢谢分享结果!
BYD

网友I:
多一个见识多一个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