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71c24n-r4求助扫码枪,先谢谢大哥了

楼主(2022-09-20):
主要是参数和程序不会写,变频器的的程序能看明白,扫码枪和温控的弄不明白,有没有大哥,能帮帮忙啊
,跪谢。这是那扫码枪的说明书,我线接的是CH1通道,扫码枪就是没有反应,CH2接的温控,没写入串口程序的时候灯都会亮了,不知道1通道的扫码枪到底咋弄
Modbus RTU扫码器协议说明.pdf

网友A:
好象CH1是不可以做MODBUS的,因为CH1不能设置禁止回波。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CH2的也没设置禁止回波,但是可以读取温度
引用 网友A:
好象CH1是不可以做MODBUS的,因为CH1不能设置禁止回波。

网友B:
热心网友勋章

网友C:
好象CH1是不可以做MODBUS的,因为CH1不能设置禁止回波。

网友D:
要使用通讯协议支持功能,里面有modbus库的。

网友E:
有专门的的模块,不用编程实现条码枪跟PLC之间通讯,条码写入PLC寄存器;
还可以根据条码查询数据库的参数到PLC,或者上传报表;
资料下载:

网友F:
三菱QJ71C24N-R4手册里有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