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人需要什么配置的笔记本

楼主(2022-09-21):
工控行业需要什么样配置的笔记本电脑,求大神指教!!!!

网友A:
2000的二手联想ThinkPad笔记本路过
下载积分:+5(renjiawonder) 两千块,就是好

网友B:
屏幕要大

网友C:
接口丰富

网友D:
除了第一个是新电脑,其他都是二手。一千多的二手很好用的,其实笔记本多用于现场调试。我还是用台式多。

网友E:
CPU线程多,内存大(玩博图32g起步),屏幕大,接口丰富

网友F:
2--3千左右15寸屏的thinkpad二手, T系列的好一点

网友G:
惠普或联想的工作站都可以的

网友H:
I9 12900H 64g内存 3080 显卡 路过
下载积分:+1(libin520) 感谢分享!

网友I:
引用 网友H:
I9 12900H 64g内存 3080 显卡 路过
台式机还是笔记本

网友J:
让我选的话就选微软那个高配置平板笔记本,连个wifi无线调程序,像操作手机一样操作设备触摸屏,单手拿着操作,出差背着不要太爽,改程序嫌屏幕小还可以投屏到大显示器上。

网友K:
内存16G,独立显卡,硬盘大,用一个单独硬盘做系统盘,差不多了。需要有自带的网口,

网友L:
一定要轻 不要超过1.3KG  宁愿买贵点的商务本
决不买游戏本  轻薄本

网友M:
要轻,14寸屏。咸鱼二手的2000多的看看

网友N:
建议买个带数字九键的,不然难玩儿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让我选的话就选微软那个高配置平板笔记本,连个wifi无线调程序,像操作手机一样操作设备触摸屏,单手拿着操作,出差背着不要太爽,改程序嫌屏幕小还可以投屏到大显示器上。

哪一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