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21):
1.编程软件
2.从哪个系列开始
有哪位大神可以介绍一下

网友A:
FX 3U  ,GX WORK2

网友B:
软件本站就有,想PLC本站也有。

网友C:
找个好师傅跟个项目才是王道

网友D:
我赞同四楼说的话

网友E:
先下载一个培训视频,比如现在三菱流行的小型机3U和5U,3U下载GX WORK2/ 5U下载GX WORK3  。跟着视频用软件的模拟功能模拟简单的指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