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21):
三菱FX3UPLC我想要三轴同时发脉冲,因为我想控制三台步进电机同时工作钻孔,倒角,攻丝三个工序。
有志者事成

网友A:
想简单了。

网友B:
你这样做就很逗比了,三个要独立的啊

请不要随意加我,不会随便通过。QQ群462042464

网友C:
重看一下手册,M8029的使用方法

网友D:
看了我老半天 硬是没看懂

网友E:
每个定位指令后面都要跟一个M8029,你可以用这个M8029置位一个标志位,等三个标志位都完成了才认为你的动作完成了,不能为了简便只写一个M8029

网友F:
用当前位置与实际位置的差值范围监控+M8029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每个定位指令后面都要跟一个M8029,你可以用这个M8029置位一个标志位,等三个标志位都完成了才认为你的动作完成了,不能为了简便只写一个M8029

爱国,爱民,爱党,提取一下,爱……

请不要随意加我,不会随便通过。QQ群462042464

网友G:
6樓和10樓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