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反逻辑 加热器控制湿度

楼主(2022-09-22):
请教一下大家
200SMART pid调节 用加热器控制湿度 湿度设定越小 加热器功率越大
一般用加热器控制温度的话 就正常使用 这次要用它控制湿度,有点不会了
请教一下大家 200smart能这样控制吗 该怎样操作 谢谢

网友A:
本来就是水蒸气了,加热是除不了湿的,你这个要用到转轮除湿机的原理去除湿
客户设计的是有台风机将风通过加热器吹到一个管道里,控制管道前端的湿度,我手动调加热器能把湿度调到人家需要的湿度,,自动PID就不会了

网友B:
增益取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