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tp7 v5.7 专业中文版出现使用过程报警提示如何解决

楼主(2022-09-22):
报错提示,请教高手解决

网友A:
点“选项”-----“自定义”:默认打勾取消即可。

楼主:
谢谢,那是否有功能不能使用

网友A:
不影响,仅仅是提示,5.7增加的提醒功能

网友B(2022-10-28):
引用 网友A:
不影响,仅仅是提示,5.7增加的提醒功能
好的,我的也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