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c脚本求助 如何把两个字符串合并

楼主(2022-09-22):
想同时显示两个字符串的文字,所以想把两个字符串赋值到一个字符串再显示,各位有什么办法吗,或者怎样能一个文本框中显示两个字符串

网友A:
没有用过C,
大部分编程语言都都是用 “” & “”合并字符串

网友B:
#pragma option(mbcs)
static char MsgTag[120];
#define apc_tag"Im"
sprintf(MsgTag,"Text7 LIKE '\%s" "'",GetTagPrefix(GetParentPicture(lpszPictureName),GetParentPictureWindow(lpszPictureName))); //变量前缀组合消息选择条件
sprintf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文本,变量都可以组合,组合后的文本在MsgTag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