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23):
如题,没找到教程

网友A:
引用楼主李青云123789于2022-09-23 15:18发表的 请问各位CODESYS怎么用的 :
如题,没找到教程

买一本书"开放式控制系统编程技术”。马立新,陆国君编著的。淘宝就可以买到,在配合别人的简单程序一起看。不超过三个月就能熟练应用了。
但编程思路需要自己练习。但编程方法和西门子SFC差不多,FB,FC,结构体,全局变量,局部变量,包括调用方法都是遵循IEC61131_3标准的
生活原本沉闷,但跑起来就有风

网友B:
欧美鸡肋产物
但你会很多种写法就很好用

个人觉得设定很麻烦

楼主:
但是我看国内有的公司招聘写了这个
引用 网友B:
欧美鸡肋产物
但你会很多种写法就很好用

个人觉得设定很麻烦

网友C:
如果你用过欧洲的PLC,其实使用CODESYS是就很容易上手的。熟悉数据类型与PLC扫描方式的使用起来也没有太大问题。用过西门子的都知道,所使用的各种功能都太依赖于厂家给出的库了,用习惯了,使用很简单,由于你使用的是封装好的库,是针对某一特定工艺的,我觉得使用起来灵活性会降低。以前的日系和以前的国产PLC呢,使用某一高功能模块需要不停的读写寄存器,并要查看写入时序图,虽没的单片机那么繁琐,但也有点类似单片机的使用。
而现在国产的主流中高端控制器包括工业机器人公司大部分都是使用了CODESYS平台,都向德国3S公司购买了授权,并都以此为卖点......。这个软件平台的特点就是是一个全家桶,你研发PLC可以用它,研发CNC可以用它,研发工业机器人也可以,对于购买他的授权的公司来说只要设计好硬件就可以了........所以说对于国内的工控厂家来说貌似又找到了一个"捷径",可以实现从无到有,硬件方案做好后别人给你提供了全套方案。  作为一个从业者,个人觉得如果你追求稳定性 ,老老实实的选择三菱西门子吧,使用这个平台PLC名声比较响的有倍福(据说不错,我没用过,不做评价)。另外,对于使用这个平台的CNC与工业机器人来说,现在还没有出现特别出彩的品牌😊😊😊
  • 下载积分:+1(有剧毒)
  • 下载积分:+3(李青云123789)

楼主:
    我现在用的主要是欧姆龙和三菱PLC  想换工作就看了下招聘的  发现有这个要求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用过欧洲的PLC,其实使用CODESYS是就很容易上手的。熟悉数据类型与PLC扫描方式的使用起来也没有太大问题。用过西门子的都知道,所使用的各种功能都太依赖于厂家给出的库了,用习惯了,使用很简单,由于你使用的是封装好的库,是针对某一特定工艺的,我觉得使用起来灵活性会降低。以前的日系和以前的国产PLC呢,使用某一高功能模块需要不停的读写寄存器,并要查看写入时序图,虽没的单片机那么繁琐,但也有点类似单片机的使用。
    而现在国产的主流中高端控制器包括工业机器人公司大部分都是使用了CODESYS平台,都向德国3S公司购买了授权,并都以此为卖点......。这个软件平台的特点就是是一个全家桶,你研发PLC可以用它,研发CNC可以用它,研发工业机器人也可以,对于购买他的授权的公司来说只要设计好硬件就可以了........所以说对于国内的工控厂家来说貌似又找到了一个"捷径",可以实现从无到有,硬件方案做好后别人给你提供了全套方案。  作为一个从业者,个人觉得如果你追求稳定性 ,老老实实的选择三菱西门子吧,使用这个平台PLC名声比较响的有倍福(据说不错,我没用过,不做评价)。另外,对于使用这个平台的CNC与工业机器人来说,现在还没有出现特别出彩的品牌😊😊😊

网友D:
    直接去汇川官网学就行了,汇川中型plc用的这个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