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hljh

楼主(2022-09-23):
西门子编程软件里的setPC/PC里,驱动选择是空白的解决方法

一直在努力,还需更努力……

网友A:
爱莫能助,我也不懂

网友B:
win10里装的吧,需要运行一串代码就好了

网友C:
@echo off
echo *------------------------------------------------------------*
echo No existe la carpeta de destino
echo "C:\ProgramData\Siemens\Automation\Simatic OAM\data\LogDevices"
echo Revisar que este instalado el Microwin 4.0 SP9
echo y que el S.O. sea Windows 7 64 bits
echo *------------------------------------------------------------*
pause>nul
exit

PG/PC接口无内容,是缺少了驱动组件:
SIMATIC Device Drivers WoW
SIMATIC Device Drivers
需要重新安装对应组件.在STEP7 安装文件内包含.
解决 WIN7_64系统安装 MicroWIN_SP9没有 PC-PPI 通讯协议.rar (1 K) 下载次数:68

网友D:
smart V2.5也遇到同样的情况,该这么处理。系统WIN10的

网友E:
换smart200,别用s7-200了,都停产了。
bhljh

楼主:
感谢版主 分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