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24):
试了好几次,都是路径字符串不正确
求大佬,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基本电脑操作都不会还是就不看?
这是RAR文件,没解压呢。
RAR文件解压完了,zap15还是路径字符串不正确
QQ: 2845452345

楼主:
把文件解压到了,zap15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本电脑操作都不会还是就不看?
这是RAR文件,没解压呢。

说得好
电脑都不会用还要用博图,先去学学电脑基础知识再来。
RAR文件,解压也是不行
然后zap.15解压完了还是路径字符串不正确

网友C:
解压缩后把文件放在C/D盘下,路径中不要有中文的试一下
之前试过了,最后还是在博图的恢复文件哪里弄好了

网友D:
博途打开后,点点恢复文件
真诚感谢!

网友E:
属于归档文件 需要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