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的io域输入时,怎么增加限制条件?

楼主(2022-09-24):
现在有一个变量A,一个变量B,io域对应变量A,只有当变量B为1是,io域输入的值才赋给变量A

网友A:
在PLC里处理?

网友B:
简单粗暴,B不等1时直接隐藏
QQ: 2845452345

网友C:
1,是B=1时IO域是输入输出属性,B=0时,变为输出属性,无法输入,
2,两个IO域用B变量隐藏显示,只有一个IO域连接了A变量
3,就是建立一个内部变量连接到IO域,A在IO域输入动作中写脚本,内部变量有变化时,判断B=1时把内部变量写入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