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标签数组传送问题

楼主(2022-09-24):
环境:iQ_L系列PLC
在ST功能块局部变量中新建了一个16位的0..9的数组的输入输出变量B[],在全局变量新建一个同样的数组并连接到软元件B寄存器例如B0-B9
在新建一个32位变量A,
如何将32位的变量的数据传送到B[0..1]中
如何将B[0..1]两个16位变量的值传送到A中
例如 DMOV D0 A 系统寄存器是可以的,但是写成DMOV( TRUE, B[0], A)是报错的,如何有效解决这种问题
数据转换指令INT2DINT也不行

楼主:
顶一下看看有没有逛

网友A:
两个数据合起来的结果是你想要的话,可以这样做

网友B:
3楼感觉正解

楼主:
可以
,新建一个FB作为功能可以引用
引用 网友A:
两个数据合起来的结果是你想要的话,可以这样做

网友C:
RTYTRUYTUETUY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D:
其实吧 你做标签的时候后面定义地址就自动刷上去了 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