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地址偏移

楼主(2022-09-24):
项目选单里使用LW0
位元件使用M100+Index0
字元件使用D100+Index10
使用宏指令 位地址偏移16个位,字地址偏移2个字
请教各位大师?怎么实现偏移1个位呢?
LW0=0 M100 D1000
LW0=1 M101 D1002
LW0=2 M102 D1004
LW0=3 M103 D1006

网友A:
不用地址偏移,试试看
下载积分:+1(zhangyajun) 真诚感谢!

楼主:
测试可行。别的触摸屏都是一条指令即可。

网友B:
帮助里面有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助里面有解释
我上面的图也有解释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上面的图也有解释啊

网友C:
如果位状态要偏移一位的话,索引寄存器实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