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求助请各位关于激光切割机的

楼主(2022-09-25):
刚接触激光切割行业,很多不明白,请问各位大佬,激光切割机里面的运动控制器是不是PLC不用写程序的,伺服通过运动控制器和电脑通讯连接,然后各种动作都是在上位机软件里面去设置完成的。谢谢

网友A:
激光切割设备都不会用plc,都是用工控机。特别是纳秒 皮秒的激光器切割机都要有pso功能,还要CCD对位。所以基本都是工控机加运动控制卡,脉冲都由切割软件控制路径。

网友B:
激光切割设备基本使用运动控制卡控制伺服或者直线电机及激光发生器、振镜,比较简单的直线点位切割可能使用plc控制

网友C:
跟很多数控机床一样,用控制模块或集成板(其实就是一个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