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 大神求告知

楼主(2022-09-25):
三菱PLC是不是 没有立即刷新输出指令呀 不受输出映像寄存器影响的
zsh340

网友A:
引用楼主龙达工控萌新于2022-09-25 15:20发表的 求助 急 大神求告知 :
三菱PLC是不是 没有立即刷新输出指令呀 不受输出映像寄存器影响的
三菱什么系列?FX系列的输入输出刷新指令是FNC50/REF
谢谢 大佬好像是RFS REF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