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25):
目前有个项目,方案是甲方设计的,但是实行起来我有疑问,感觉很难实现或者实现不了,难点就在用一路模拟量来实时控制步进电机的位置,相当于一个PID调节的闭环控制,硬件上步进电机只有两个限位,我的疑问1:步进电机不能回零,即不能绝对定位,在闭环控制的过程中难免电机处于死区,即电机已经停止,此时电机是相对定位,再次启动调节位置的话已经没有意义,如果是绝对定位,那么这个问题可以解决。这是我的理解。有没有大佬们做过类似这种控制,有什么好的建议请指教。

网友A:
估计你理解错了

网友B:
可以实现的

网友C:
试试加装 编码器+刹车

网友D:
不要死盯着位置模式,这种典型的应用就是用伺服做随动或者闭环系统的执行机构,一般都是用速度或者扭矩模式,是否需要确定输出的绝对位置取决于控制类型,增量型控制且对瞬时输出不敏感的场合是不需要在意初始位置的,上层控制器自己会调节,而且整个工作过程相当于伺服运行在增量模式,不用关心伺服的绝对位置,把握住上层控制器到伺服的输出比例和实际输出能对上就行了.

步进和伺服的道理是一样的.
  • 下载积分:+5(行车不规范) 感谢分享!

网友E:
    我觉得你这个模拟量应该是类似位置检测吧?比如说位移传感器,你可以通过这个模拟量的反馈值来控制你步进电机前进后退还是停止。我是这么理解的

楼主:
    我好像明白了一些,准备搭个平台试试。
引用 网友D:
    不要死盯着位置模式,这种典型的应用就是用伺服做随动或者闭环系统的执行机构,一般都是用速度或者扭矩模式,是否需要确定输出的绝对位置取决于控制类型,增量型控制且对瞬时输出不敏感的场合是不需要在意初始位置的,上层控制器自己会调节,而且整个工作过程相当于伺服运行在增量模式,不用关心伺服的绝对位置,把握住上层控制器到伺服的输出比例和实际输出能对上就行了.

    步进和伺服的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F:
    编码器就行吧,你要绝对位置的话就用光栅

网友G:
    这种方法大概20年前,在伺服电机刚刚推广的时候用的比较多,上位机输出模拟量来控制电机的位置,伺服电机由驱动器控制在速度控制模式下,且外部有位置反馈给上位机;现在很少能看到这种资料了;而且步进电机的驱动器一般也只接收脉冲信号,很少有接收模拟量控制信号的步进电机驱动器;
    位置控制精度不高的情况下,直接用脉冲控制的伺服电机不就好了吗?

网友G:
    现在使用这个方法比较冷门,可以防技术外泄

网友H:
    你这个是用于张力调节?还是位置纠偏?听起来像是用比例阀一类的模拟量控制伺服电机位置
    互帮互助,互学互惠,共同进步,诚信交友)qq/2470582430

楼主:
    位置纠偏用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是用于张力调节?还是位置纠偏?听起来像是用比例阀一类的模拟量控制伺服电机位置

楼主:
这个算什么技术
引用 网友G:
现在使用这个方法比较冷门,可以防技术外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位置纠偏用

用位置纠偏要设定中心值,假设纠偏机构行程对应模拟量值为100-130.中心值为115.模拟量超范围要默认为100或130,电机不移动。范围值内,位置和模拟量等比例转换,与中心值进行比较调节,位置向中心值靠近,中心值可以是一个范围,比如112-117
互帮互助,互学互惠,共同进步,诚信交友)qq/2470582430

楼主:
我这么说吧,反馈的东西并不是电机本身,电机只是一个执行机构。数据来源于电机轴上带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会对电机与工件位置的变化产生反馈,比如离工件1CM的时候反馈值是10V,0.5CM的时候是5V,我设定一个值,比如5V吧,然后用反馈值和设定值做PID运算,输出正负脉冲调节位置,让电机始终保持在离工件0.5CM 的位置。这样实现起来应该没什么吧。
引用 网友H:

用位置纠偏要设定中心值,假设纠偏机构行程对应模拟量值为100-130.中心值为115.模拟量超范围要默认为100或130,电机不移动。范围值内,位置和模拟量等比例转换,与中心值进行比较调节,位置向中心值靠近,中心值可以是一个范围,比如112-117

网友I:
位置纠偏  可以让电机一直走速度模式,然后控制速度倍率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这么说吧,反馈的东西并不是电机本身,电机只是一个执行机构。数据来源于电机轴上带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会对电机与工件位置的变化产生反馈,比如离工件1CM的时候反馈值是10V,0.5CM的时候是5V,我设定一个值,比如5V吧,然后用反馈值和设定值做PID运算,输出正负脉冲调节位置,让电机始终保持在离工件0.5CM 的位置。这样实现起来应该没什么吧。

理论上是可以的,实际应用对参数做点偏移值补偿就行了
互帮互助,互学互惠,共同进步,诚信交友)qq/2470582430

网友J:
你的客户是对的,证明你的客户很懂,见多识广,是你见得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