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编程软件

楼主(2022-09-26):
各位大哥,问下这个圈圈注释怎么设置啊?

网友A:
右击 RSET
属性

网友B:
引用楼主爱吃鸡蛋虾米于2022-09-26 11:06发表的 编程软件 :
各位大哥,问下这个圈圈注释怎么设置啊?
对应的元件(触点\指令等)上右击鼠标,然后选择属性,输入你想表达的.
Good Luck~

网友C:
我的软件装不上了,用了官方卸载软件还是不行,大佬们,请指点一下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D:
找个安装了CX-P的电脑,复制一个就行了.
或者直接从软件的安装文件里面提取复制也可以的.
编程软件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