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个多线通断产品

楼主(2022-09-26):
需求:有两种不同款式的伺服驱动器和电机,需要一个信号控制哪一款启用,它们输出的电源线和15芯编码器线用同一根。四芯的电源线可以通过接触器实现,可是15芯的编码器线不好弄,想问问各位有没有一款产品能够实现信号控制这个15芯的通断,来切换不同的电机

网友A:
你确定要这样做的话,那告诉你有一种叫继电器模组,
谢谢,已采用

网友B:
直接用继电器切换信号的通断不就行了吗?

网友C:
编码器线切断后再连接,伺服会报警的。
下载积分:+1(gaoyingchun) 对,这样的报警只能重新 ..

网友D:
首先考虑PLC输入/输出端子够用不够? 用不用加模块?其次控制两个电机动作,把两个伺服的线都接上,动作实现改程序就可以了,PLC输入/输出点够用单纯接线成本四五十块钱吧。为什么非要纠结要一个输出信号控制两个伺服电机,如何保证两台伺服电机的控制精度???
我这边是采用快换装置,集成好了,只有一个电源线和编码器线,所以只能通过继电器切换着使用电机,已经采用继电器模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