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27):
WRNK-101 热电偶输出的是多少V的微弱电压?  K型补偿导线跟热电偶怎么配合使用

网友A:
热电偶要用热电偶扩展模块。
QQ: 2845452345

楼主:
没有哦,直接用宇电仪表控制
引用 网友A:
热电偶要用热电偶扩展模块。

网友B:
两根线,对应着冷热端接线

网友C:
引用楼主威猛的小绵羊于2022-09-27 10:01发表的 第一次使用热电偶,尴尬请教 :
WRNK-101 热电偶输出的是多少V的微弱电压?  K型补偿导线跟热电偶怎么配合使用

没听说热电偶输出多少电压的。K型补偿线和K型热电偶连接,R型的和R型补偿线相连。若热电偶接入温度控制表中,温度控制表自带能输出4-20MA的,也可以外加电阻,变成0-5V;也可以直接和温度变送器相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听说热电偶输出多少电压的。K型补偿线和K型热电偶连接,R型的和R型补偿线相连。若热电偶接入温度控制表中,温度控制表自带能输出4-20MA的,也可以外加电阻,变成0-5V;也可以直接和温度变送器相连。

热电偶就是两个不同金属产生热电势,产生毫伏级的电压,经过仪表内运算放大器处理。

网友D:
引用楼主威猛的小绵羊于2022-09-27 10:01发表的 第一次使用热电偶,尴尬请教 :
WRNK-101 热电偶输出的是多少V的微弱电压?  K型补偿导线跟热电偶怎么配合使用

热电偶直接输出的电压是以毫伏(mV)来计算的,不同的热电偶、不同的温度下,它们的数值大小也不相同,印象中好像没有超过1V的热电偶(因间隔时间太久,不记得是否正确,仅供参考),具体是多少,要找热电偶分度表查一下才能知道。

补偿导线是热电偶长度的补偿和延申,必须采用同等材质补偿导线,即K型热电偶必须用K型的补偿导线,不能乱用。否则测量不准,误差很大。

网友E:
如果是K型热电偶它最大有输出电压是2mv

网友F:
我记得K型热电偶大概是每度0.04mv,这个只能用来估算温度,因为温度电压曲线不是线性的

网友G:
直接接线就行,不用管它是多少V或多少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