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27):
各位大师请教一下 安川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1500r/mim,编码器的分辨率为16777216  PLC输出的最大频率为100KHZ,电子齿轮比应怎样计算?

网友A:
可以直接设置转一圈多少脉冲吗?懒得算了

网友B:
转速rpm=1500,转速rps=1500/60=25

最大频率100k,电子齿轮比要大于等于这个值,才能达到额定转速,16777216*25/100k

通常大家也不去算这个,直接设定分子为16777216,分母设定期望的一圈脉冲数,比如设为3600,3600*25=90k,

PLC输出能力可以让电机达到额定转速,若想达到最高转速,可以直接把一圈脉冲数设为1800

不知道这样说,你能明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