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plc如何读取usb接口的数据

楼主(2022-09-27):
最近有个项目,plc需要读取一个mini接口(就是三菱Q系列或者伺服调试口那种)的仪表数据,协议是标准usb协议。有办法不通过上位机读到吗

网友A:
这个真没有办法。

网友B:
USB是个存储设备,没有触发事件怎么传数据?你USB插到任何设备上都要有个触发事件才能传输数据。

楼主:
人家仪器自带的上位软件能通过usb读那别的设备肯定也能读阿

网友B:
上位机软件程序里也要有个触发事件(你要按鼠标点击传输等等之类的),除非接口程序里自动检测触发程序,基于安全性,不会这样做的。

楼主:
不会就别硬装了,我不知道要一个触发动作吗

网友C:
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实现是肯定能实现的 智能网关好像可以,关键成本高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