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TON定时器使用问题

楼主(2022-09-27):
以前用日系PLC同样的程序没有问题,换成1200咋有时候上面的程序接通不了呢?

网友A:
程序段1和程序段2 换下试试,应该上扫描先后的问题

网友B:
定时器换成逻辑块,输出脚.Q后面串一个辅助触点,t1.Q用辅助触点代替

楼主:
谢谢2楼,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