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27):
我们做了一批设备,xy轴分别用台达B2 1KW和750W,使用2GM驱动,用到圆弧插补,速度慢还行,速度快了插补的圆弧有偏差。想升级成B3系列的,750W可以直接换,1KW原来用的是C21010RS,B3 1KW的电机没有100框架的,只有130框架。我想用B3的驱动器带A2的伺服电机可行吗?

网友A:
编码器选一样的可以试试

网友B:
引用楼主温州精工于2022-09-27 20:30发表的 台达B2伺服升级B3伺服1KW没有100框架的电机怎么办? :
我们做了一批设备,xy轴分别用台达B2 1KW和750W,使用2GM驱动,用到圆弧插补,速度慢还行,速度快了插补的圆弧有偏差。想升级成B3系列的,750W可以直接换,1KW原来用的是C21010RS,B3 1KW的电机没有100框架的,只有130框架。我想用B3的驱动器带A2的伺服电机可行吗?

没问题

楼主:
有人这样搭配使用过吗?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