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关于三菱变频器由a700改a800的问题

楼主(2022-09-27):
请问,三菱变频器由a700 变为a800时,参数怎么设定。

网友A:
参数一样的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B:
有一个跳线插头改一下位置,参数差不多。插头改到SINK位置上。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楼主:
在将a700更换成a800后,发现更改频率时,频率变化太慢,从小数点后第二位开始一点一点地变化,我们要求是:在触摸屏上改完频率值,变频器马上就出现相应数值,比如在屏上由30Hz改为50Hz,变频器上立即变为50Hz.

楼主:
后来,将P128改成0,就一切正常了。

楼主:
但在 A700中P128为10就可正常工作,以上是个人遇到的情况,写出来,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