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28):
如题:之前是触摸屏和温控器通讯,没有问题。现要求更改为PLC与温控器通讯读写温度。测试了几个都无法读写数据。请高手们给一段PLC与温控器的通讯读写程序。谢谢!

网友A:
温控表的官网上的5U的示例程序,自己下载测试

网友B:
首先要确定你的AI-516温控器的版本,是支持标准MODBUS RTU协议,还是只支持宇电专用AI BUS协议;确定后再根据对应的协议编写PLC程序。触摸屏集成了大多数厂家的设备驱动程序,可以直接用,所以触摸屏和温控器通讯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控表的官网上的5U的示例程序,自己下载测试

官网上没有找到5U与AI-516温控器通讯示例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官网上没有找到5U与AI-516温控器通讯示例程序。

http://www.yudian.com/Search.html?w=%u4E09%u83F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