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信捷程序求助---循环

楼主(2022-09-29):
编写一个程序,通过一个光电传感器信号控制20个电磁阀,每个电磁阀打开关闭的时间不同,光电到电磁阀之间有多个物料,我在写的时候,第一个物料,不同的时间控制用去了20个时间继电器,第2个物料又用去了20个时间继电器,如果光电到电磁阀之间有20个物料,那就得用几百个时间继电器,向各位大神请教,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来处理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按照你这思路 交通灯程序那不是要用很多定时器 实际上 交通的程序只使用了一个定时器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一个物料一个定时器,比较定时器当前时间,控制电磁阀

网友C:
一个定时器也不需要,读取系统时间,直接跟系统时间做比较,到点就触发

网友D:
用编码器来做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8S4y1x7Q8/

网友E: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je4y1r7LU/
浪子海风

网友F:
我怎么看,这都是环绕线的点喷程序呢。
我手上都做有好几个现成的。
优伤的菊花

网友G:
信捷的这个指令是不是你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