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J71C24能通过程序实时修改开关设置吗?

楼主(2022-09-30):
有两种需要modbus通讯的东西,一个有奇偶校验,一个不需要,开关设置选择了奇偶校验有或者无,都会有一个通讯有问题!想通过程序实时修改这个参数,让它跟着轮询变化,大家有人用过吗?
冲出枪林弹雨

网友A:
平时都配有触摸屏,串口资源蛮多就没这么用;
这个串口模块有个模式切换的功能,可以实现开关参数设置,切换的时间需要400ms,实际的需要测一下。
技术交流vx: Electric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