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各位大佬

楼主(2022-09-30):
一旦接通X4之后D4就会变得特别大是什么原因

网友A:
D4就是 D1除以2的余数? -1 0 1 都有可能
还有可能别的地方赋值给D4了

网友B:
你看看自己写的是个什么锤子,out M120出现了几次?out M25又出现了几次?直接运行模拟器测试一下不比在这里问来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