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们,200smart怎么编写模拟量比例段控制

楼主(2022-09-30):
负载是10到100,按一次按钮负载就加1或者减1,输出是模拟量10V控制两台变频器,负载10到20之间两台变频器相差12hz,负载20到30之间两台变频器相差11hz,负载30到40之间两台变频器相差8hz,以此类推后面相差7hz,6hz,7hz,10hz,11hz,12hz.请问这种输出该用什么指令编写,有什么好的想法和思路,cpu是西门子200smart

网友A:
燃烧器风油比例,分段。
是风油比,该用什么思路去编程,
QQ: 2490453455

楼主:
哪位大神帮忙编写出来加微信发100红包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线性比例的
y=kx+b试试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把图上的点存起来,其余点插值就是了,很简单的

网友D:
需要代写可联系我.
怎么联系
QQ: 2845452345

网友E:
我只会三菱的呢
感谢制作,我也搞不懂这个风油比怎么编,只能找人代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