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30):
           首先预祝大家十一假期快乐

           工艺流程:将圆柱形铁圆棒推到加热线圈里面加热,通过伺服电机走五个位置,  取料位置、   料道1 、 料道2、料道3、料道4,首先取料位取料  然后走到料道1送料依次类推 。各料

道到位后推料气缸将料推出 ,推料气缸进到位X10顺序控制步S20 这两条件满足开始计时,料道1时间到我MOV K1     料道时间到MOV K2依次类推, 那么在我伺服电机速度较慢情况下当

我在走第四个料道的时候第一个料道加热时间电机MOV  K1去第一料道  但是在我MOV  K1的时候 计数器实际值是K3  到料道3去了。我卡条件是第一料道没到 之前  去 第2料道条件是满足

不了的  第二料去没去之前第三料道去不了, 是不是时序问题瞬间从1走到第3料道   还有就是想问问我这个思路可行不。  在这先谢啦

楼主:
补充下用的是台达ES2  PLC   步进顺序控制

网友A:
移位或者移字

网友B:
认真读了两遍,还是没看很明白 。 你看的描述是, 前任务和后面新产生的任务时间上重叠,那要把这两个任务分开, 看在线的允许最多几个任务, 然后用不同的变量K?  ,要独立。
也就是第一个任务是一组变量, 新任务同时存在,也是 一组变量, 执行的时候,根据判断让电机执行哪个任务的第几单道, 不知是不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