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03):
JE-A的伺服400w电机   PLSV脉冲控制运行正常,就是伺服放大器一直有ALM报警,引脚也有信号。但是没有故障代码,软件里也看不到。求助下这个是啥情况

楼主:
不会啊,我还用了其他的监控点。
看了下伺服是rd of   不知道是不是没给使能的原因

网友A:
ALM信号一般是B接点

网友B:
三菱伺服的报警引脚是,有报警时无信号输出,无报警时有信号输出。

网友C:
大部分伺服的ALARM报警在初始状态下都是常闭的,也就是无故障的时候ALarm有信号。

专业外协

网友D:
三菱JE伺服报警信号输出脚是48,这个信号是常闭信号,如果是需要常开信号,需要用中继来转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