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03):
用了个1U的PLC,用PLSV可以改速度,但用DDRVI K99999 D100 Y0 Y1.,D100设置多少都改变不了伺服的速度,总以一个固定的慢速在运动。这是什么问题?2U,3U也都这么写的没问题啊,怎么解?哪位大佬 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DRVI 指令 是不支持变速的   变速后  也会等到下一次指令  能流导通  变速才生效
三菱 FX1~3G/S/U 也是一样
但是汇川 DRVI/DRVA  支持变终点   你的K999999 如果是寄存器代替   那么运行中只要满足  寄存器值> 当前值 就可以生效
      前提是   变地址的特殊标志位  开启     这个适用于色标中断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VI 指令 是不支持变速的   变速后  也会等到下一次指令  能流导通  变速才生效
三菱 FX1~3G/S/U 也是一样
但是汇川 DRVI/DRVA  支持变终点   你的K999999 如果是寄存器代替   那么运行中只要满足  寄存器值> 当前值 就可以生效
      前提是   变地址的特殊标志位  开启     这个适用于色标中断偏移

我的意思是在我停止伺服的状态下,更改D100,也就是速度的值,伺服还是跟之前一样的速度在运行。我想大约是有些参数,比如:最高速度,底速度啊,类似于这些参数哪个不对了,才会导致速度变更不了。

网友A:
这不可能 默认加减速时间 就是100ms  最高速度 100K  除非这个PLC 不是一手的

网友B:
你这个监控一下伺服驱动器转速,看看有没有变化,在监控一下D100里面的数值,你设定10
与设定50的速度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相同,那就是你设定了恒速,速度不接收plc来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