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开关量电流传感器LC27

楼主(2022-10-04):
大家交流下检测线路电流开关量的器件都有哪些。这个LC27用于判断线路电流是否大于设定值,输出开关量信号,直接接PLC IO。两线制晶体型,高灵敏,高速响应可调动作电流。成本低,体积小。
LC27控制固态继电器测试视频

楼主:
检测电流对象包括变频器、步进电机、伺服电机、UV杀菌灯、加热器、电磁阀、空调等,

网友A:
这个挺好的,我们公司的设备上用的是施耐德的电流继电器,用于测电机刹车电流的,用时间长了,刹车线圈烧了,直接把这个继电器也烧坏了。有的时候里面的固态继电器触点也会坏,不是很好用

楼主:
换这个LC27用,如果你刹车线圈坏了 ,不会烧坏LC27,因为它是隔离电磁检测。

楼主:
LC27 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可适配西门子 三菱 台达 欧姆龙 士林 信捷 罗克韦尔 基士恩等PLC。NPN PNP均兼容。

楼主(2023-02-23):
LC27 还有引线输出的 电线长度0.5米,可加长。引线的就比较牢固,抗震动。调节好动作电流后,电位器需要用胶水粘住,或者油漆固定,防止松动。

网友B:
专业承接兼职非标设备PLC与触摸屏编程与设计,设备检修,维护升级,安装调试,电路维修,采购非标设备、软件开发设计、视觉纠偏+检测、单片机、上位机、、查看更多实拍自动化设备生产视频 关注抖音:ZHQHZ 关注闲鱼加入 工控电器 圈 微信:ZHQZHQ2366 微信公众号:FBZDH88

楼主(2023-05-09):
LC27 用于固态继电器控制也是OK哦 有兴趣的可以下载压缩文件看下

网友C(2023-08-17):
难道不是霍尔传感器读取电流,然后放大器比较出结果?

楼主:
肯定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