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串行通信模块使用问题

楼主(2022-10-04):
请教各位这个问题,每次使用前都要把参数重新写入一遍,查了很多资料也没有找到问题,特地求助,小弟在此谢谢了
必须赞

楼主:
就这个情况了
必须赞

网友A:
你查一下程序里面是不是一开机的时候就刷新了那些保持元件,把参数都归零了
QQ:611369538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是软元件没有设置
必须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