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三菱伺服怎么设置分子分母的

楼主(2022-10-05):
请教下三菱伺服怎么设置分子和分母的 我的丝杆是10MM的 减速机是3比1的减速比 用的三菱JE的伺服 我想PLC发10000个脉冲走10MM 请问下分子分母怎么设置 看了下网上视频没看懂他怎么算的
盟主

网友A:
把里面的2换成1,5000改成10000咯,编码器分辨率对的话就不用改了。

网友B(2023-02-02):
你从一个脉冲你要走0.001反推
Hello,你快乐吗?

网友C:
直接设每圈需要的脉冲数就可以了啊

网友D:
找个齿轮比设置的小软件,网上很多,一直懒得算这玩意

网友E:
一般算每转脉冲数就好了,齿轮比一个个换算很烦

网友F: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67309.html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72415-page-1.html
czz67461307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