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05):
最近在学习运动控制,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教程,几条指令就驱动电机运动,由于没有硬件,只能仿真,但是DRVI指令就是不执行,然后将升降速时间和基底速度也赋值,还是不运行,请教各位老师给看看,还需要设置什么参数才能动起来,谢谢

网友A:
买PLC,仿真是不支持定位指令

楼主:
可以简易仿真的,看梯形图Y0 Y7下面不是有OFF吗,有输出和正方向两个都会变ON,D8340数据会有变化的

楼主:
或者说只能在线仿真啊

楼主:
网上查说是不可以,谢大师指点

网友B:
高速指令都不能仿真哦

楼主:
受教了,刚接触这个不懂,谢谢各位
工控菜鸟阿俊

网友C:
引用楼主qaz1111于2022-10-05 11:21发表的 三菱FX3U定位指令DRVI问题请教 :
最近在学习运动控制,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教程,几条指令就驱动电机运动,由于没有硬件,只能仿真,但是DRVI指令就是不执行,然后将升降速时间和基底速度也赋值,还是不运行,请教各位老师给看看,还需要设置什么参数才能动起来,谢谢

仿真需要硬件哦

楼主:
学到一点,连上PLC,程序动起来了,Y0脉冲输出没有变化还是OFF,Y7方向变为ON,D8340数据在不断变化,应该是动起来了,感谢工控人家园,感谢各位老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高速指令都不能仿真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