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smart画圆 运行不流畅

楼主(2022-10-05):
描述:1
程序把圆分成若干份,每次到达位置后开计算下一位置然后再运动。运动到位后再次计算。
现在是可以画圆,但是要不停的启动停止,照成运行时不停地卡顿,运行不流畅怎么解决?

网友A:
卧槽,牛鼻了
没有圆弧插补真么干可以吗?
精度很低,就是把圆分成几百份,走几百份直线组成一个圆。目前来看就是写着玩可以,应用到项目不行。要不停的启动停止。

网友B:
利用 包络线 ,不停止啊

网友C:
不错,R=X+Y的平方

网友D:
没啥意义 SMART 也不适合跑伺服

网友E:
楼主的想法还是不错的。 倍福和codsys 大多用的G代码。 我也想试一下增量插补, 每个周期刷, 传统的PLC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