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教一个问题,脉冲没有按照实际频率发,为什么?

楼主(2022-10-06):
我写指令是DDRVI K51500 K590 Y1 Y5 按道理走完这些脉冲应该花87秒的时间,但是实际只花了65秒,但是位置经过测量是准确的,为什么时间会快这么多?

楼主:
我卡时间发现1S就已经走了790个脉冲了,多走了200个脉冲,这

网友A:
脉冲频率是没办法很精确的,你就当他是有很多挡位,并不能无级变频

网友B:
是这样的,说明书里面有介绍,好像说的cup.分频

网友B:
这是欧姆龙的说明,三菱的差不多吧,但是应该不会快那么多吧

楼主:
用DPLSV指令来走,他的脉冲就是准确的,换了个方案写的,谢谢楼上大哥的指导

楼主(2023-02-13):
DRVI和DRVA是无法实时变速,只能按照一开始的频率走,PLSV是可以实时变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