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06):
触摸屏不亮,换了同型号的触摸屏可以使用,请问是触摸屏哪里坏了?型号如下

网友A:
要看是主板问题还是显示屏问题
应该是主板挂了

网友B:
电源灯,通讯灯亮就是屏的显示灯问题,通讯灯不亮就是主板问题
多谢,看来主板挂了

网友C:
大多是电源板故障,拆开量下有没短路的地方。
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