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为什么这么写

楼主(2022-10-07):
如截图的梯形图所示,我们编程的时候一般先把X地址转成M地址,再使用M地址编程,可是弄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做,直接用X地址来编程不好吗

楼主:
梯形图如附件所示

网友A:
有可能预留给你后面X点任意替换,但是对程序本体没有任何影响,比如K1X0,这样的也不会乱

楼主:
你说的这也是一个原因。另一种原因会不会是X是输入映像区,M是程序执行区的地址,程序执行时读取M地址是不是比X地址要快。再另一种可能是使用M地址后编程会更灵活,能使用更复杂的场景

网友B:
这叫绑点,可移植性好点.
QQ: 2845452345

网友C:
以前修理口罩机的程序也是这样的

网友D:
这个是新手的疑问。M前可加条件。M再对Y。一般都是这样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新手的疑问。M前可加条件。M再对Y。一般都是这样处理。
直接用X地址不也可以解决问题吗,为啥一定要先过渡给M地址

网友E:
方便换点

网友F:
就是换点方便,有些公司是要求这样标准一点。其实没啥用

网友G:
要么是规范,要么是被逼的
特别是不规范的小项目,很多时候程序是写在接线前面的,画图都是画个寂寞,更多的时候是接线的时候看着办,所以先用M点把程序写完,后面接线完了对点的时候直接就把X到M的映射做掉了
不仅仅是X到M,输出M到Y也是要中转的,不然计划的双线圈电磁阀实物变成单线圈,你还去改程序吗?
下载积分:+1(莫小鱼) 好贴好贴!
下载积分:+1(18420489986) 好贴好贴!

网友H:
个人感觉,1、输入输出的组引用,手册上明确指出建议从零位起,比如k1y10可以,k1y11不建议,m就不存在这样的提示(虽然有些特殊硬件或程序对m也有这样的要求)。
2、输入输出的8进制地址不如m的十进制来的方便,特别是计算变址时。
3、多硬件复用地址时,直接使用输入输出地址,有问题时更难定位。比如人机直接引用plc地址时
4、在混用out与set、rst时,y的双线圈比m的更难处理
最后两条主要还是8进制的影响

网友I:
我也是这样写的,不过我只是把,启动、复位、停止、红灯、黄灯、绿灯、蜂鸣器,这样弄。

网友J:
因为Y不能双线圈
你没知道m的意义是因为你的程序最左侧到最右侧还只是一条直线
陈0928

网友K:
主要针对:
1.客户想添加功能时,有映射会比较好解决
2.当I/O坏掉时方便替换
3.避免触摸屏控制的交互冲突。程序不大时还好,程序大的时候互锁的点会很多

网友L:
做延时处理 或者加别的条件更方便

网友M:
准确来讲 这叫IO点映射 做移植就知道多方便了 ST体现的更直接 可以跨平台 梯形图每家都不一样 除了使用同一个编程软件
基本没有移植性可言 所以梯形图这样子更多是美观和规范 程序更容易排障
承接成都周边地区的:电气设计出图,PLC程序编写,HMI画面制作,电控柜、动力柜加工与成套,外线施工等 ,以及非标机械结构设计,工装治具设计,机械加工等。
微信:nightblueblue,备注:工控人
zsh340

网友N:
应该是多处要用到X0这个地址,所以才用中继。因为我就习惯这样。个人观点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给上位机用的

网友O:
一般在标签或者结构体里面用的多 规范要求 换点确实更方便点,不过一旦故障排查那也是非常不友好

网友P:
输出点我用中继了 输入点 我没有用中继 感觉会影响动作的周期 影响机台效率

网友Q:
这样写也有一定原因,我遇到用三菱控制雅马哈机械手,那机械手输出点很少,然而又不买扩展卡,就用那几个输出到PLC输入,多变几个输出用,然后就这样写了。那程序维护起来真麻烦。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R:
等需要改点的时候就方便了,只改一个X就行了。也不用去查找其他的。还有比如传感器从常开边常闭了,在X后加一个取反就行了。当然小项目这种方便不是很明显,大项目时会体现出这种写法的方便性

网友S:
这是按行收费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网友T:
引用 网友S:
这是按行收费

网友U:
一般用标签对应,不会用M点
求真务实,厚积薄发。VX:em5480011

网友V:
程序简单的话无所谓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W:
干过大活的老工程师说
映射后读取速度比直接读取IO要快,程序修改也方便
当然变量少是无法体现的
命自我立

网友X(2022-11-09):
大概是為了 將核心程式寫好,外部IO只要對應進去就好,概念有點像Funtion Block 只是用ladder 呈現

网友Y(2022-12-22):
加信号好加一些

网友Z:
每个新入工控人无法理解别人就会很恼火

网友AA:
,例如用标签写的程序,方便移植

网友B:
引用 网友Z:
每个新入工控人无法理解别人就会很恼火

无法理解别人的写法就恼火,那是活该!
1 别人写程序在前,看程序人在后,前面写程序的不可能照顾后面看程序的。
2 程序是首要目的用来运行的,至于可读性是在其次。
QQ: 2845452345

网友AB:
引用 网友G:
要么是规范,要么是被逼的

特别是不规范的小项目,很多时候程序是写在接线前面的,画图都是画个寂寞,更多的时候是接线的时候看着办,所以先用M点把程序写完,后面接线完了对点的时候直接就把X到M的映射做掉了

不仅仅是X到M,输出M到Y也是要中转的,不然计划的双线圈电磁阀实物变成单线圈,你还去改程序吗?

经常画图画了个寂寞不是加就是减

网友AC:
简单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AD(2023-01-28):
引用楼主lc哥特复兴于2022-10-07 16:42发表的 梯形图为什么这么写 :
如截图的梯形图所示,我们编程的时候一般先把X地址转成M地址,再使用M地址编程,可是弄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做,直接用X地址来编程不好吗

其它并不是为了换点的,主要是三菱梯形图有连续粘帖功能,可以快速写批量相同的程序,这就要求所使用的点都是连续有规律的,所以用到M点,而X点不一定是连续有规律的,后期这里加个气缸,那里加个传感器,就是程序架构破坏了,所以一般都是X映射给M,程序中纯一使用M点写程序。

网友AE:
可以先用M将程序写出来,后面接完线,再将X映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