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08):
哪位大哥知道,我点了哪里啊,输入啥都变成标签了,但凡带字母的都变标签了,ld,set都是标签了。求救!

网友A:
盲猜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猜是这个

不是的,这个我试了。

网友B:
输入仅仅接受西文半角字符,如果使用全角字符,将全部作为标签输入。

Good Luck~
  • 下载积分:+1(爱在日落之后)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楼上大哥,和三菱客服回答一致。刚刚下载了搜狗输入法,可以了,用微软自带的输入法,总是自动切换回全角,且切换后不可变。

网友C:
    输入法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大哥,和三菱客服回答一致。刚刚下载了搜狗输入法,可以了,用微软自带的输入法,总是自动切换回全角,且切换后不可变。

    试着把这个兼容性选项打开看看

网友E(2023-12-12):
    其实简单的 不用别的输入法也是可以的

    虽然回答的有点迟了  希望能帮助到后边遇到这个问题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