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14DCDCDC运行时频繁出现存储卡故障

楼主(2022-10-08):
如题,但是目前实际上PLC并没有使用存储卡,结果运行的时候突然就弹出插入存储卡并进行评估,把CPU给切换成STOP模式了,接着很快大概1秒时间就又显示移除存储卡,,实际并没有插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现在很频繁,请问大家有没有类似经历,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如果可以建议将1200恢复出厂设置,断电重启,之后重新下载程序 理论上1200存储卡不是必须的

网友B:
TF卡槽接触不良~
吹个灰,或者拿出来拍一拍~

楼主:
之前让客户那边看过有没有铁屑掉进去了,也没有看直接说没有,只好换了一个新的PLC过去,寄了旧的回来,拆开之后真的是掉了一些铁屑在里面。

网友C:
估计是先安装的PLC之后配电箱顶部开孔,进的杂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