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调试

楼主(2022-10-08):
西门子变频器G120C PN,调试前要设定哪些参数?求大师指点。

网友A:
根据目前的工艺来,这个参数不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目前的工艺来,这个参数不少
可以不上机手动连接电机测试驱动器和电机的好坏吗?

网友C:
额定电压,电流,频率。(最大频率,最小频率),启动方式,频率给定方式,电机转速,加减速时间,停机方式,是否需要制动(继电器输出)这是最基本的设置。如果是PLC通信控制,查手册,找控制字和状态字
命自我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