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PLSV可以实现在变速情况下的加减速时间要求嘛?

楼主(2022-10-08):
例如:DPLSV D300 Y0 Y4;
启动时对D300里赋值20000;
过一会我手动通过触摸屏对D300赋值10000;
他会瞬间速度就下来了,对机械冲击很大;
所以请问一下怎么设置加减速时间,特殊寄存器的加减速时间好像没用。

网友A:
可以试试斜坡指令

网友B:
DPLSV有一个专用的M8000以后的点,就可以和系统自定义的加减速一起使用了,你看手册

楼主(2023-02-13):
三菱是可以通过M8000以后的点来实现DPLSV加减速,汇川是通过DPLSV2指令来实现DPLSV的加减速,具体手册看一下就懂

网友C:
加大伺服位置滤波就行 不用动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