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09):
刚好正式会员了 所以前来正式区请教一下前辈们
小弟现在弄一套展开的设备 利用伺服电机的停止保持转矩的供能实现展平
但现在出现一个问题
展平的指令用的是相对定位 然后两边展开(展开时 脉冲出现负数 停止时我用端口给CR口清楚滞留脉冲)
展开时用转矩限制的口来触发伺服停止,但脉冲已经超过了很多 再次启动的时候就没办法回到对应位置
展开后需要回到对应位置的时候就没办法回到对应位置出现了偏移严重(用的是绝对定位-上电有回原点的)
伺服是三菱的JE PLC FX3U
能请教一下各位前辈给点思路我捋一下伺服的使用

网友A:
CR脉冲清零一般用于提高回原点的精度。回完原点就不要再去清零了。要不PLC发的脉冲和伺服的脉冲就对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脉冲清零一般用于提高回原点的精度。回完原点就不要再去清零了。要不PLC发的脉冲和伺服的脉冲就对不上了。

但我不清CR的话 我展开的时候伺服会两边快速的弹开 也没办法回正
也就是说CR回把原有的原点位置给覆盖咯?

网友B:
展平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展平是什么意思

就是把一张布两边展开绷紧
绷紧的时候Y0还在继续输出 我用转矩限制口来停止输出也有大量滞留脉冲在内部
直接MOV K0到D8340都没用 得跑完这个滞留脉冲才能回正

网友C:
典型的滑差应用场景,脉冲指令和输出的物理位移不一一对应,用开环定位指令搞不定的,伺服那边运动终止条件已经到了,PLC这边还在发脉冲,发多少都进了误差计数器,最后累计下来甚至会伺服报警

最简单的方法是采集物理位移进行控制,比如用伺服编码器反馈的位置或者外接编码器,每次运动后都以实际的位移重新计算目标位置,伺服工作在完全的增量状态,不理会误差计数器,有的伺服是可以设置脉冲输入禁止的,也就是PLC发脉冲也不响应了,可以直接接到扭矩到达上

还有一种方式,用中断采集等方式在伺服发生滑差或者对标时立刻介入,但是这个在你这种场景下意义不大
  • 下载积分:+5(冲出枪林弹雨)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2(544868416)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滑差应用场景,脉冲指令和输出的物理位移不一一对应,用开环定位指令搞不定的,伺服那边运动终止条件已经到了,PLC这边还在发脉冲,发多少都进了误差计数器,最后累计下来甚至会伺服报警

    最简单的方法是采集物理位移进行控制,比如用伺服编码器反馈的位置或者外接编码器,每次运动后都以实际的位移重新计算目标位置,伺服工作在完全的增量状态,不理会误差计数器,有的伺服是可以设置脉冲输入禁止的,也就是PLC发脉冲也不响应了,可以直接接到扭矩到达上

    还有一种方式,用中断采集等方式在伺服发生滑差或者对标时立刻介入,但是这个在你这种场景下意义不大

    感谢前辈的指点 你的观点时对的
    在终止条件达到后PLC一直发脉冲然后就回报警的后面我把转矩弄低了就好了

    若想知道前辈后面的思路逻辑 不知道能否告知一下关键词或者专业用词我去学习一下
    因为我的伺服电机时自带编码器的
    这个我们同行的设备时用 带电池的驱动器的
    应该叫绝对位置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的指点 你的观点时对的
    在终止条件达到后PLC一直发脉冲然后就回报警的后面我把转矩弄低了就好了

    若想知道前辈后面的思路逻辑 不知道能否告知一下关键词或者专业用词我去学习一下

    你这里最好是方式是用伺服内置的运动控制+扭矩控制模式,做模式切换.
    展开的时候用扭矩控制模式,让伺服输出一个给定的力,力量到了就会停下来,用伺服的零速检出或者类似的信号通知PLC,我停了

    然后回零的时候用伺服内置的回零功能,不用PLC发脉冲控制伺服回零(零点开关接伺服驱动上),这个不是每个伺服都有,但是这个场合下会更好用,因为不用考虑滑差什么的,直接给伺服一个回零信号,剩下的不用管了,回去了会给信号给PLC,最后变成IO控制的设备了~

    总之,先看手册吧~
    ---------------------
    带电池的伺服就更简单了,是多圈绝对值编码器,连零点开关都省了(但是还是要装的,初始化和掉电以后还是需要基准才能重新校准,日常可以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里最好是方式是用伺服内置的运动控制+扭矩控制模式,做模式切换.
    展开的时候用扭矩控制模式,让伺服输出一个给定的力,力量到了就会停下来,用伺服的零速检出或者类似的信号通知PLC,我停了

    极度感谢前辈的指导 谢过
    就是说展开结束后 我需要多位置回正
    不知道这个时候Y0脉冲口会保留数据不
    因为后面需要回多个位置的并非固定位置

    感谢前辈的指导
    我跟着你思路再试下
    再冒昧的问一句 伺服能自己给转矩给自己的吗
    就是不接额外的转矩模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里最好是方式是用伺服内置的运动控制+扭矩控制模式,做模式切换.
    展开的时候用扭矩控制模式,让伺服输出一个给定的力,力量到了就会停下来,用伺服的零速检出或者类似的信号通知PLC,我停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直接变频器就可以了,用不着伺服电机啊
    变频器的控制模式转换加信号输出,或者是直接485通讯也行
    QQ:611369538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这样的话,直接变频器就可以了,用不着伺服电机啊
    变频器的控制模式转换加信号输出,或者是直接485通讯也行

    得定位 因为多位置不能用传感器去代替

网友A:
    即用力矩又用定位的话,只有实时绝对值的控制方式可以实现。可以用je-C的伺服用总线控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极度感谢前辈的指导 谢过
就是说展开结束后 我需要多位置回正
不知道这个时候Y0脉冲口会保留数据不
因为后面需要回多个位置的并非固定位置

你还是没看懂为何开环系统搞不定这个场景.

不清楚你用的什么伺服驱动器,你这个应用最好是上高功能的伺服驱动器,比如台达的A2/A3,松下的A5之类的,LS有人提到用总线伺服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可以直接读到伺服内部的状态比如说在扭矩到达信号的上升沿同步锁存当时的伺服位置,后面再做定位的时候用这个数值作为定位基准,走相对位移,这个是肯定准的.

我个人如果做这个项目,会选择将所有的运动控制全部丢给伺服,伺服自己去控制自己的行为,伺服内部处理的速度比伺服+PLC的速度会快上几个数量级,最终的效果就是会非常灵敏和准确.

比如说台达的A2或者A3伺服驱动器,是有内部位置和运动控制功能的,直接通信控制就行了.

如果还在纠结PLC上如何做,剩下的只有用中断处理之类的方式提高响应速度(伺服那边有一样的功能叫探针),在伺服发出扭矩到达的同时锁存位置,再根据这个数值决定后面的运动位置,但是吧,这个前提是产品/设备的一致性比较好,每次滑差的数值是大差不差的,否则从伺服不再驱动材料做1:1物理位移(滑差开始)到产品的弹性变形到达极限拉扯伺服停止(滑差结束)中间这个过程是不受监控的,无法控制的(可以通过调节伺服的扭矩限制阈值可以调节一下大小),开环运动怎么感知这块的位移?至少需要一次通信或者别的方式得到这个差值,补偿掉才行.
  • 下载积分:+2(544868416)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没看懂为何开环系统搞不定这个场景.

    不清楚你用的什么伺服驱动器,你这个应用最好是上高功能的伺服驱动器,比如台达的A2/A3,松下的A5之类的,LS有人提到用总线伺服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可以直接读到伺服内部的状态比如说在扭矩到达信号的上升沿同步锁存当时的伺服位置,后面再做定位的时候用这个数值作为定位基准,走相对位移,这个是肯定准的.

    感谢前辈的继续指点
    我这边根据你第一次的思路把设备程序弄稳定了
    利用伺服自带的编码器AB相转换后给PLC形成闭环
    然后在展开的时候编码器不会跟着PLC脉冲出现偏移
    再把编码器的脉冲放回Y0脉冲使得PLC把剩余的脉冲走完实现回正
    现在都很稳定就是丢一次脉冲 现在想办法补偿回来..
    谢谢前辈的思路提点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