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控制柜上电流程问题

楼主(2022-10-09):
各位大神,小白求助, 在控制柜上电之前需要使用万用表测电源之间绝缘吗,也就是说使用最大电阻档测火线零线地线两两之间的电阻。
后者有没有上电流程什么供参考 感谢

网友A:
在断电的情况下,量一下电源线之间的绝缘电阻,至少20M。仅供参考。
下载积分:+1(侃侃大王) 真诚感谢!
谦虚!谨慎!冷静!

网友B:
要量也是用摇表,万用表能量个啥

网友C:
上电流程会依据控制柜内的器件不同而不同,一般来说断开所有的开关依次测量。没有半导体器件的话比较简单,如果是PLC、电路板的话先断开器件电源接线,测量确认器件电源电压类型、数值正常再恢复接线。一般的原则是先测量供电是否正常,再逐路送上开关并测量、测试,最后再带负载测试。如果是新手建议不要轻易对未测试过的电控柜送电,运气不好可能会背锅。

下载积分:+1(侃侃大王)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