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控制汇川伺服回原点问题

楼主(2022-10-09):
三菱fx5U控制汇川sv660p伺服,原点回归方向总是与设置的方向相反,用DDSZR指令,高速IO设置原点回归方向是负方向地址减小方向,我手动jog的时候正负方向都是对的,但是一回原点就往正方向跑,原点开关没有接入伺服控制器,请问这怎么解决呀,求助各位大神!
zsfjn

网友A:
应该伺服参数设置的不对,现在的是双脉冲。需要改成脉冲+方向。

网友B:
伺服里还有一个旋转方向的参数可以颠倒

网友C(2024-09-26):
同样是fx5u,同样是汇川SV660P,同样是DDSZR指令,同样的问题,设置负方向还是往正方向回原,请问楼主当时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