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使用热电偶,尴尬请教

楼主(2022-10-10):
WRNK-101 热电偶输出的是多少V的微弱电压? K型补偿导线跟热电偶怎么配合使用

网友A:
你怎么又来发重复的问题,上个月你的问题不是很多人都回复了吗?
自己搜索一下自己完全同样的帖!!!!!
请看下前面的链接: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43408.html

网友B:
这是R分度号的热电偶的电压_温度对照表。
其他型号到百度搜一下。

网友C:
这是啥套路,看不懂啊

网友B:
背景带颜色的数字,是温度。 背景白色的,是热电势。
比如435度时输出电压的查询方法。
最左侧背景(带颜色)区域,找到400。第三行黛色区域找到35. 垂直对应位置的数值就是435°时,热电偶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