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11):
我现在有一款PLC不支持232,但是下位机控制只支持232.我现在想用485转232转换器是否可行。程序应该怎么编写,有相关资料吗

网友A:
电子市场 买工业级 232转485就行。

一般这个东西是用来接工控机监视PLC时用的。当时工控机只有232接口,距离比较长,所以用232转了485再接到PLC上。

楼主:
那程序编写有什么特殊的吗,我没理解这个该怎么转
引用 网友A:
电子市场 买工业级 232转485就行。

一般这个东西是用来接工控机监视PLC时用的。当时工控机只有232接口,距离比较长,所以用232转了485再接到PLC上。

网友B:
不需要程序,只需要硬件

楼主:
这个我找到了,就是不太理解PLC用这个写485程序怎么写到下位机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程序,只需要硬件

网友B:
不需要写程序……

楼主:
就是不太能理解485不是需要地址码和功能码吗,232地址怎么对应上,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写程序……
陈0928

网友C:
看到转接器该想到的是接线问题

网友B:
说了多少次,你的地址和这个转换接头没有任何关系,不需要转,不需要!!!!!原来怎么做的就怎么做

楼主:
好的,
引用 网友B:
说了多少次,你的地址和这个转换接头没有任何关系,不需要转,不需要!!!!!原来怎么做的就怎么做

网友D:
引用楼主904377101于2022-10-11 11:50发表的 485转232请教 :
我现在有一款PLC不支持232,但是下位机控制只支持232.我现在想用485转232转换器是否可行。程序应该怎么编写,有相关资料吗

如果下位设备只支持232串口通讯并且是ASCII码流,PLC会很难写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E:
这个算不算
以中华智能制造崛起而奋斗不息,以中华千年文化崛起而止于至善

网友F:
引用楼主904377101于2022-10-11 11:50发表的 485转232请教 :
我现在有一款PLC不支持232,但是下位机控制只支持232.我现在想用485转232转换器是否可行。程序应该怎么编写,有相关资料吗

你应该是想plc和单片机之类的通讯吧,硬件连接可以选一个RS485/RS232的转接器,但是软件方面你是要在PLC和单片机端编写程序的,PLC端可以用自由口协议,单片机端用中断发送和接收就可以了

楼主:
好的,谢谢。等东西到了我测试一下
引用 网友F:

你应该是想plc和单片机之类的通讯吧,硬件连接可以选一个RS485/RS232的转接器,但是软件方面你是要在PLC和单片机端编写程序的,PLC端可以用自由口协议,单片机端用中断发送和接收就可以了